坐标文件问题

楼主(2014-03-25):
    各位好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发贴片坐标文件给厂家时,厂家反馈说有些T面的贴片元件在坐标文件中写成B面,但是我查看了下PCB文件,发现确实是放到了B面,但是它显示开窗层,及贴片层都在T面啊,这个怎么破?望指教!谢谢!如下图,图中R105一看是在T面,但是点开属性是放在B面啊。

    属性栏

    属性栏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楼主:
    那个大侠来解答一下

网友A:
    正确的解决方法:
    1. 编辑元件,可以看见它属于Top 还是Bot 丝印在 哪里?
2. pcb 导出lib,看每一个元件的封装有没有 错误的现象? 注意打开 焊锡层和阻焊层看

3. 还有另外傻瓜的检查方法,叫外行人帮忙检查的方法,就是出gerebr 后打印pdf 出来看,
    如附件的
top层丝印
 bot 丝印。
    看习惯自然会发现可以检查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解决方法:
1. 编辑元件,可以看见它属于Top 还是Bot 丝印在 哪里?
    2. pcb 导出lib,看每一个元件 ...

谢谢楼上解答,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我觉的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AD 随意的操作引起的,就像很多人都说,我没有瞎上网呀,他自己中毒的,不是我

楼主:
    .....还有其他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B:
    有可能封装库是在B层做的,以前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封装库是在B层做的,以前碰到类似的问题

这个没有,我特意留意过这个问题。问题不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