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及各位同学,pads9.5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25):
大家好,我刚学pads,遇到几个问题跟大家请教下,谢谢!问题是:

1、在logic中如何统一修改元器件的封装?我试过选择其中一个电阻,将封装修改后,并勾选“将此选择应用到同类型的元件”,但是其他的电阻还是没有改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2、如何在logic和layout中统一选择同具有相同特征的元件?比如同一个类型的元件,或者封装相同的元件
3、layout中如何将多个元件统一从顶层转移到底层?不想一个一个地改。

刚学习PADS,真的有很多不是很熟悉的地方,也很折腾。向大家请教了,希望能尽快用好这个工具,谢谢大家!

网友:
1,电阻的类型不同
2,在layout中,在没有选择任何元素的情况下,右键,find
3,选中你要的元件后,直接ctrl+F

建议你买一本我的书《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 ,以上的操作都有教程和视频指导。

网友:
jimmy版主,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我也迷惑,比如有两个电阻,我确认他们就是同一个元件类型的,如果两个电阻的属性都一样的时候,比如都是10K的电阻,这时修改其中一个电阻的PCB封装后应用到“所有此类型的元件”,那另外一个电阻的封装也跟着变了,但是当两个电阻的属性不同时,假如一个10K,一个20K,即使点了应用更新到“所有此类型的元件“,但是 另外一个电阻的封装还是保持原状。包括进行其他操作,比如修改元件的可见性等,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谢谢!

网友A:
同类型 是同 part typ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类型 是同 part types

我确定就是是同一个元件类型。我已经说过如果他们的阻值是一样时点击“应用到所有此类型的元件”后,其他同类型的元件都会更新,但是一旦阻值不相同,这个时候不同阻值的那个元件就不会更新了。因为我做实验时,整个图纸就只三个元件,都是在同一个元件上面COPY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