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严谨”神话被打破!

楼主(2014-03-25):
一个很熟悉的电路,用pads LOGIC画的,检查PCB图无意中发现同一IC引脚的1、2脚被连接在一起,而原理图明明没有连接?检查PADS LOGIC发现这2个脚虽然没连在一起,网络号居然是一样的!同样的错误目前发现3处。用i命令也检查不出来。估计是PADS9.5的BUG,或者特定操作导致的。虽不常见,但是这个错误很严重,一旦出现,板子报废

网友(点评):
标题正确!!!! 我也一直以为logic 是最严格好用的

网友:
有点怕啊!网络号居然是一样的!那当然软件认为是同一条路啦!原理图检查这个环节不能少啊。

网友A:
发生这个情况有两个原因:
1,库创建时你把那两个脚指定为信号管脚,分配成同一个网络。
2,原理图的栅格没有设置好,之前连错,然后删除,但由于栅格没设好,存在线头,默认还保留有原先的网络

无图无真相。我用logic画了10多年的原理图,我觉得logic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问题的,因为我用9.5也已经两年多了。一直没出现。可能跟我良好严谨的设计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库创建时你把那两个脚指定为信号管脚,分配成同一个网络。;

这个很有可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生这个情况有两个原因:
1,库创建时你把那两个脚指定为信号管脚,分配成同一个网络。
2,原理图的栅格 ...

第1个没可能,第2点有可能。下次看来要特别留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1个没可能,第2点有可能。下次看来要特别留意了。

   你把其余器件和电路删掉,只保留这一块有问题的原理图发上来,自然就可以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其余器件和电路删掉,只保留这一块有问题的原理图发上来,自然就可以查到了。

没有意义,我点击该网络线,发现网络号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也就是说可以手动设定为现有网络号中的一个。但实际上该板子我没有手动设置某条线的网络。

网友:
又不把图传上来还说没有意义?最简单的一句话有图有真相。
觉得大师说的第二点应该是这个原因,我反正是遇到过。
2,原理图的栅格没有设置好,之前连错,然后删除,但由于栅格没设好,存在线头,默认还保留有原先的网络

网友:
我相信Powerlogic没有这个问题,但个人比较喜欢ORCAD,也用了十年了现在用16.3,比之前的版本严谨许多了

网友:
16.3 原理图从来不出问题,当然我不仿真的, 只导网表给allegro与PADS layout.

网友:
上传文件来查一下.
用了好多年的 PADS Logic 从来没发出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我遇到过时自己不小心,连上了没删除彻底导致,跟软件无感,pads感觉是个非常不错的软件,从2001就开始用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如果是軟體的問題 報廢的都要他們賠償

网友:
ECO 底下 Add Route 這個 icon 我直接拿掉,避免沒注意的時候,2條 net 直接連上

楼主:
发上来给你们看看倒也无妨。声明:LOGIC是可以手动设定两根线为同一网络。但我实际上没这么做。

网友:
logic 应该有符号检查功能排除相同焊盘号的

网友:
    我看了一下,是楼主加了网络名(或者是改了),这与软件没有关系。最好你将网络名打开,也便更好地检查你的电路。

网友:
    为什么我导网表进去后不能自动更新网络呢,有时候一个非地pad会错误的连到地网络

网友:
    如果原理图是从其他原理图转换过来,或者封装时是从其他格式转换过来,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胡说,都没有遇到,就你能遇到。蛇咬对头人,你能遇到也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生这个情况有两个原因:
    1,库创建时你把那两个脚指定为信号管脚,分配成同一个网络。
2,原理图的栅格 ...

觉得第二点 比较多。我也试过一次。但layout的时候自己发现了。

网友:
    怎么可以直接在ECO命令下面进行PCB布线呢?这不相当于在高速路骑单车吗?多危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上来给你们看看倒也无妨。声明:LOGIC是可以手动设定两根线为同一网络。但我实际上没这么做。

    我下载了你的原理图, 怎么复制粘贴也不会出现网络名一样的.
    你的怎么就会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上来给你们看看倒也无妨。声明:LOGIC是可以手动设定两根线为同一网络。但我实际上没这么做。

    又分析了一下你的文件, 你的原理图不是 PADS Logic 画的, 是从别的软件那里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分析了一下你的文件, 你的原理图不是 PADS Logic 画的, 是从别的软件那里导入的.

    最早从ORCAD导入的。但是导入后都在此基础更新了若干个PADS LOGIC版本了。之前版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