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DCDC升压IC

楼主(2014-03-26):
想找一个将电压从6-8V升压到15-18V的IC,有用过的大哥介绍几种比较便宜点的,好用点的蕊片呢,谢谢各位。电流不大,最大不会超过100MA

网友:
可以去 ti,linear,adi,micrel等官网上按条件选型

网友A:
呃,TI,linear,adi,micrel这些有便宜的?FP6291吧,少年,万金油

网友:
美信有一款,但是用的量不多,价格上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TI,linear,adi,micrel这些有便宜的?FP6291吧,少年,万金油

嗯! 這位遠房的親戚 : Input 6-8V  ,  Output 15-18V 。 這個 FP6291 根本不能用。

网友:
呃,我这边这个不是6291,是6293的替代品,忘了这一截了,被咬住了,给一个正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