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shift后添加过孔,但是又会继续走线,怎么取消走线这一步

楼主(2014-03-26):
按下shift后只想添加一个过孔

网友A:
end via .右击选en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d via .右击选end就可以了!

这样还是会有一段走线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以过孔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以过孔结束?

对,是这样的!

网友A:
选中焊盘——拖出一段走线——左击,右击选择end via mode 的end via ——右击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焊盘——拖出一段走线——左击,右击选择end via mode 的end via ——右击end。

非常感谢!
这种方法也可以实现,但是跟我的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但是以前是按shift键,就可以直接加过孔,而且不再换层走线;现在按shift后,会添加过孔,但是也会换层走线。
现在要达到的目的是: 按住shift后,只加过孔,不换层走线。应该怎么设置下!

网友:
按Ctrl键添加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的shift键现在相当于add via这个功能,你不过是想用shift实现end的功能,更改快捷键就可以了,我也不会改!要是你会的话,指点一下哈!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你那里的快捷键应该是ctrl实现你说的过孔功能吧!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你那里的快捷键应该是ctrl实现你说的过孔功能吧!你试试!

以前是shift,今天突然变成ctrl了

网友:
按住ctrl键再点一下左键,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
同遇到楼主的问题
我每次都是一根根线拉出来然后空放着,代表着我是以无下孔命令结束
但是,这个状态下拉线添加过孔总会换层多出一节线
如果以下孔命令结束,虽可以直接下孔不多一节线
但就不能拉线出来空放着,那样每根线都会有个孔结束,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