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99se的原理图转换成ORCAD的原理图

楼主(2014-03-26):
各位大神,求教下,如何将99SE的原理图转换成orcad的原理图啊,跪求

网友A:
先保存为DXP2004或更高版本,然后就可以另存为OrCAD的DSN文件了。但是打开后有点乱,需要手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存为DXP2004或更高版本,然后就可以另存为OrCAD的DSN文件了。但是打开后有点乱,需要手工调整

已经试过AD9和AD10了,都不成功啊,转的时候是转成了DSN,但是打不开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DXP2004,cadence是16.2,打开没问题

网友B:
选中工程右键另存为,或先建一个过程再拉进去。反正一定要选工程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工程右键另存为,或先建一个过程再拉进去。反正一定要选工程另存为

试过了,在群里请教过别的大神,说要用AD6以下版本导才行,我现在用的是AD9或10,没办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在群里请教过别的大神,说要用AD6以下版本导才行,我现在用的是AD9或10,没办法试

AD9可以,我特意验证了。记住!是工程另存为

网友(2016-09-20):
引用 网友B:
AD9可以,我特意验证了。记住!是工程另存为

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工具?不用AD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