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书上投币器代码,不懂请教

楼主(2014-03-26):
各位,初来论坛。也不知道题目写的有没有问题,见谅。
本人最近在学习verilog,,看《verilog数字设计与综合》第二版的14.7节时,分析代码,觉得有想不通的地方,就来请教一下了。书上代码先贴上:

这是整个问题的网址:http://andrew810810.blog.163.com ... 763992007895125290/

以下是一部分代码:

//用有限状态机的办法,设计报纸售卖机的投币器

module vend(coin,clock,reset,newspaper);

//声明输入输出端口

input [1:0] coin;

input clock;

input reset;

output newspaper;

wire newspaper;

//声明有限状态机的内部状态

wire [1:0] NEXT_STATE;

reg [1:0] PRES_STATE;

//状态编码

parameter s0=2'b00;

parameter s5=2'b01;

parameter s10=2'b10;

parameter s15=2'b11;

//组合逻辑

function [2:0] fsm;

input [1:0] fsm_coin;

input [1:0] fsm_PRES_STATE;

reg fsm_newspaper;

reg [1:0] fsm_NEXT_STATE;

begin

  case (fsm_PRES_STATE)

0:  //状态为s0

egin

    if(fsm_coin==2'b10)

     begin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10;

       end

   else if (fsm_coin==2'b01)

      begin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5;

      end

    else

    begin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0;

     end

end

s5:  //状态为s5

egin

     if(fsm_coin==2'b10)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15;

      end

    else if(fsm_coin==2'b01)

    begin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10;

      end
   else

      begin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5;

   end

end

s10: //状态为s10

begin

    if(fsm_coin==2'b10)

    begin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15;

       end

        else if (fsm_coin==2'b01)

          begin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15;

             end

        else

          begin

               fsm_newspaper=1'b0;

                fsm_NEXT_STATE=s10;

             end

end

s15:  // 状态为s15

egin

        fsm_newspaper=1'b1;

         fsm_NEXT_STATE=s0;

      end

endcase

fsm={fsm_newspaper,fsm_NEXT_STATE};

end

endfunction

//每当硬币放入或当前状态改变时,组合逻辑动作

assign {newspaper,NEXT_STATE}=fsm(coin,PRES_STATE);

//用同步复位、时钟正跳变沿触发的状态触发器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reset==1'b1)

      PRES_STATE<=S0;

    else

       PRES_STATE<=NEXT_STATE;

nd

endmodule

我的疑问在于这里:

//每当硬币放入或当前状态改变时,组合逻辑动作

assign {newspaper,NEXT_STATE}=fsm(coin,PRES_STATE);

就是上面这一句我感到不理解。结合问题,如果我在时钟第一个下降沿改变coin(例如投个5分的硬币),那么将触发这个assign语句,从而调用函数,使NEXT_STATE变为s5状态;下降沿后是第一个上升沿,又触发语句“PRES_STATE<=NEXT_STATE;”那么PRES_STATE也变为s5状态,那么不是再一次触发了assign语句吗,而且此时coin还是2‘b01(因为题目说coin值保持一个时钟周期)。这么的一个时钟周期内两次触发assgin语句,不是造成错误结果吗?

请问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什么,初手还望各位指教。。。
ps:在别的论坛也发了,但是没人回,EDA365要给力啊。。。。

网友A:
cion输入一般来讲应该是同步信号,也就是说是在clock的上升沿跳变的,所以不存在你所担心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on输入一般来讲应该是同步信号,也就是说是在clock的上升沿跳变的,所以不存在你所担心的情况。

这是整个题目的网址:http://andrew810810.blog.163.com ... 763992007895125290/

.2  电路要求
必须为该数字电路设置一些要求,如下所示:
.当投入硬币时,一个两位的信号coin【1:0】被传送到数字电路。该信号在全局clock信号的下一个下降沿取值,并且准确地保持—个时钟周期.
.数字电路的输出是一位的。每次当投入的硬币总数为15分或者超过15分时.输出信号newspaper变为高电平,并且保持一个时钟周期.售卖机的门也被打开。

.可以用一个reset信号复位有限状态机。假设为同步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整个题目的网址:http://andrew810810.blog.163.com/blog/static/51763992007895125290/

.2  电 ...

如果cion跟时钟下降沿对齐的话,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NEXT_STATE会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改变两次。不去管它了,这样误导的人的书不看也罢!

多废话一句,通常在代码设计中,要尽量避免同时使用时钟的上下沿,这意味着你的电路是在倍频的时钟下工作的,如果时钟频率很高的话,可能会有timing的问题。如果非用不可的话,设计上要保证你的组合逻辑输出至少能保持一个时钟周期,否则可能有些结果时钟是采样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ion跟时钟下降沿对齐的话,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NEXT_STATE会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改变两次。不去管它了 ...

如果是有bug的题目设置,那实在有些出于意料,毕竟这本书不是很经典的吗,而且都到了第二版了。总之,感谢朋友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