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耐压的钽电容怎么解决

楼主(2014-03-26):
    之前电源部分的大电容都是用的铝电解电容,

现在由于板子要长期处于65°C高温下工作,

所以需要改成温度稳定性好的钽电容,

    但是钽电容又没有这么高的耐压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没

    工作电压时12V,15V,需要470UF和以上的容量的电容

网友:
    可以串联电容外加两个均压电阻,但是容值会减小。

网友:
    儘量如樓上講的,用多顆 25V 或 35V 固態鉭質電容(Solid State Tantalum Capacitor)並聯,是有一種叫濕式鉭質電容(Wet Tantalum Capacitor)的東西,但都是軍規或航太在用(高級音響上好像也見過)。

你確定要用這種東西?

    Vishay Wet Tantalum Capacitor.pdf

网友A:
    鋁箔電解電容也有耐 105 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鋁箔電解電容也有耐 105 度的!

是的,听说115度的都出来了,你找下几家世界品牌级的电容供货商,国产也有这级别,但是。。。大家懂的。个人建议只是温度的话用铝电解高温高频低阻电容是可以的。钽电容抗冲击没铝电解好,用陶瓷电容又超贵。

网友:
    有50V耐压的钽电容啊

网友:
    SANYO POSCAP
    或者国内的SAMXON(万裕)
我们一直大批量用这家的高温,长寿命,低ESR电容。
很多的,直接去官网搜搜,样品也能很快寄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