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 3402 无法带 负载

楼主(2014-03-26):
    有谁用过SI 3402, 带7-8W时,会重启。各位帮忙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正在用眼睛看!

    • PD 是一開始就無法工作,還是工作了一陣子才失敗?
    • 你用什麼樣的設計?Buck 或 Flyback?
    • 你用什麼樣的供電設備測試?PSE 或一般的電源供應器?PSE 供電能力足夠嗎?
    • SI3402 Pin 8 上的 Power Class 電阻有設對嗎?
    • 原理圖?

网友(点评):
沒圖沒真相! >_<|||

网友:
    jacklee_47pn︰沒圖沒真相! >_<|||

有圖還是沒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