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封装丝印如图,怎么做啊感觉手工太慢了!!而且不标准

楼主(2014-03-26):
allegro封装丝印如图,怎么做啊感觉手工太慢了!!而且不标准,就是电解电容!

网友:
    我是一笔一笔的画的,要是有好办法,也告诉我一下。

网友A:
    负极直接画成半圆shape不就行了,pin距离丝印10到15mil,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极直接画成半圆shape不就行了,pin距离丝印10到15mil,不就行了,

    还是没怎么看明白,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怎么看明白,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就是负极那半边直接用shape填充,不用画一条一条的线。引脚那边丝印挖空或避开

网友:
    还有个办法,直接标一个‘+’号,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其实格点设置好也是很容易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怎么看明白,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就是负极那半边直接用shape填充,不用画一条一条的线。引脚那边丝印挖空或避开

    那样是最快的,但是有时候要求用到这种用线条的嘛!!

网友:
    顺着楼上的想了一下。
还真的挺好弄的。
    比如我们电容直径是10,打算画上面画5根线,只要设置好栅格y的值,然后选取起始点,比如(0, 1),接着计算一下,ix的值,(根据直角三角形)这样就很快能画出来了。

问题来了,那怎么样快速删除通过焊盘的那几根线呢?

-----------
    感觉能通过excel比较快的计算。

楼主:
    :hug::hug::hug::hug::hug:不过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建议哈!!!:hug::hug::hug::h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样是最快的,但是有时候要求用到这种用线条的嘛!!

呵呵,也许是公司不一样需求不一样,不过用shape画出来的在PCB板上非常醒目,有利于大批量生产,也有利于产线们的兄弟(一天要插上百个原件容易插反)这也是产线经常提到的IE手法,

网友:
    为什么不用软件做?
可以用FPM

网友:
    在AutoCAD内填充好导入到Allegro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