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做了三年,想转硬件

楼主(2014-03-26):
并不是觉得layout工作和硬件相比逊javascript:;色多少,只是想自我突破、想多学点东西,所以现在一心想转硬件!
大学的数电、模电又重新看起来,不过总感觉没方向,看的比较杂,无法形成一个系统。
想要参加培训班系统的学习一下,可惜   找不到啊

所以想请各位大神能帮忙支支招,如何才能系统的学习,如何才能在硬件设计上尽快入门!

(对了,现在在公司没事的时候我就看些芯片资料  仔细看别人设计的板子,偶尔还是会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网友A:
硬件很细,事情很杂,不是说系统培训就可以的,更多的是一个积累过程吧,我也是一个从专业layout转硬件的,很有体会,一开始多看看一些基本的知识吧,比如器件选型,各个模块的工作原理等等。

网友:
我是2年调试,3年PCB。现在也想转硬件

网友:
转硬件,首先应该看些什么类型的书籍啊。哪本书比较好。楼主给介绍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很细,事情很杂,不是说系统培训就可以的,更多的是一个积累过程吧,我也是一个从专业layout转硬件的, ...

感恩

网友B:
有两种途径:
1. 通过公司内部的招聘,毛遂自荐地申请转硬件设计;
2. 苦学基本硬件知识,稍微修改简历,可以把你的职位描述成电子工程师,原理图,layout都做,应聘时重点突出你的layout知识。
第一种缺点是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即使你转行,薪水也得不到很大的提升,由于公司对你知根知底,也很怀疑你以后的设计水平;
第二种就是要平时积累相当的设计经验,而且,通过不断地应聘,可以提高你的应聘技巧和技术水平。

祝你好运!

网友:
另外,layout的确要比硬件设计逊色,也许你不一定这样看,但公司内部,老板们会这样看的。
如果光自我突破,何不去挑战珠穆朗玛峰?

网友:
只有换公司,把简历改成SCH,调试,LAYOUT一起。才能换到硬件上去的。不然那些人都是看不起LAYOUT的,不绐机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途径:
1. 通过公司内部的招聘,毛遂自荐地申请转硬件设计;
2. 苦学基本硬件知识,稍微修改简历, ...

在公司内部自学还得偷偷的,不然老板认为你不专心!

网友:
LZ,其实你想转硬件,没有必要重新学习大学的模电数电,本人大学很刻苦,成绩也好,但大学那些东西很多都用不上,而且真要用了,你也早忘光了,你现在复习大学知识,可以说是事倍功半,真正让人进步快的是工作中从事的项目。如果你做Layout,就要想办法搞到所做项目的原理图,弄清楚原理图的大概原理,这一般以datasheet为主,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原理图中,哪些模块有替代方案(说白了就是有哪些IC厂家能提供类似芯片),这就行了。你要找硬件的工作,就把项目说出是自己做的就好了,就说原理图和PCB都是自己做的。不然你光说自己Layout,想做硬件,是很少有公司给你这个机会的。

网友:
个人认为layout其实也是硬件的一部分,在一般的中小型公司硬件工程师都是应该懂layout的,虽然不一定都会直接上手画;想转行的话可以先把layout相关的EMC/SI/PI知识多看看,实际去帮忙多调试测试验证电路模块电路板什么的,从实际产品的模块电路研究,仔细看芯片器件的SPEC,有机会能看到方案和原理图最好多研究多动手,硬件大都是从调试测试边干边学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