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转 Pads

楼主(2014-03-27):
以16.3版本的abc.brd文件为例:
1、将<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不是这个文件夹)拷贝到cadence的$HOME\pcbenv文件夹(例如我的机器是C:\SPB_Data\pcbenv)中;
2、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abc,将abc.brd拷贝到文件夹abc中;
3、用allegro打开abc.brd;
4、然后在allegro的command中敲入:skill load “dfl_main.il”(红色部分);
5、继续在command中敲入:main out(红色部分);
6、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Start One Way Translation按钮;
7、等待转换完毕,如果有错误出现,需要完全修正错误;
8、打开pads,选择File->Import……,导入abc.brd文件,搞定。
20130110 更新:
几点说明:
1、这个转换只支持到allegro 16.3版本,如果你的版本比较高,16.5或是16.6,貌似是有问题的,我没具体试过,可以考虑再安装个16.3版本的,或是使用虚拟机;
2、以上方法是在mentor的PADS 9.3.1版本中试的,最新的PADS 9.5版本需要在机器的系统属性下面增加如下环境变量:
AEX_BIN_ROOT=%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1
3、第一步中,是将skill_scripts中的所有文件全部选中,然后检查下你机器里的环境变量里的“HOME”选项,如果是“C:\”,就将文件拷贝到C:\pebenv目录下,如果是“C:\spb_data”,那就将文件拷贝到c:\spb_data\pcbenv目录下,以此类推;
4、pads请完全安装相关文件,那些绿色版我没有试过,请自行测试。

以上是网上的内容,
我用pads9.5   与  allegro 16.6   结果转换也还好,就是shape 不见了,因为加载skill文件时有报错,没改,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呵呵!别的都还ok

网友:
楼主可以录制一个allegro 16.6转PADS9.5的视频教程吗?大家都很期待呀!

网友:
支持 陆一个视频。 录个转换视频用不了多少时间。期待啊。

网友:
这种办法可以说基本上不会成功

网友:
用PADS9.51精简版试了下失败:

网友:
用PAD9.5完整版试了下同样失败!告诉我你怎么转换成功的??

网友:
凡是装有二个版本以上allegro的,请注意!

网友(2014-09-14):
。。试了好多次就是不成功

网友:
我也总转不成功

网友(2014-11-12):
求详细指教

网友:
楼主,我在转换的时候,怎么报以下错呀!其它步骤都没有问题!!求解!谢谢!!

网友:
真心希望楼主出个教程。哈哈。这个太有用了。谢谢分享 。1

网友:
很少有人成功过

网友:
是啊,直接转基本不成功。在N次失败后用camcad转入再转出到PADS,成功率高,只有铜箔需要重铺。

网友(2025-09-29):
这个方法亲测转不成功

网友:
直接转都能转成功,只是铜铂全废了。也不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