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KILL,建立pin pair的

楼主(2014-03-27):
    求一个skill,点击两个器件,就可以建立这两个器件间的所有pin pair的skill,有的请上传或者私密我,谢谢大神

网友:
    i'm seeking of this skill too, is there any skill available for this? thank you

网友:
    hi This Nan Jueqiaocuidian,
    how can i download the attached file? it says "Your user group can not download or view attachments" :-(

网友:
    what are the demand? and how can i get access?

网友:
    Hi This Nan Jueqiaocuidian,
    How can i download the attached file on the link?  because it says "Your user group can not download or view attachments" :-( how can i get access? please help..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349-1-1.html

    我试过,这个skill完全没办法用,16.5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个skill完全没办法用,16.5版本

    不清楚,没用过,只是刚好看到就给你发了。你试过其它版本可以用么?你那个文件还在不,给我发一个,我试试看行不行。4414925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