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2014-03-27):
我化原理图有个按健图,这个健怎么能让他转45度不会;盼人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你写标题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A:
原理图不能旋转45度,但是你可以变通一下,在符号库中画个45度放置的符号,然后放到原理图中。条条大路通罗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不能旋转45度,但是你可以变通一下,在符号库中画个45度放置的符号,然后放到原理图中。条条大路通罗 ...

谢谢不过还不会做45度的元件能说说么

网友:
符号库中画符号的时候,你可以画个45度斜的啊,符号都是由线段圆弧啥的组成的,线段啥的画个45度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A:
管脚可以设成0长度的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可以设成0长度的来解决。

谢谢老师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可以设成0长度的来解决。

老师不好意思,我还是不会;健的两个管脚不能在45度;该怎么解决;它是固定的几个角度,0;90;180;270;我还是没搞懂;望指导谢谢

网友(2014-05-05):
你不要管管脚的角度,你把他的长度设为0就行了。见下图

网友:
图中黑色的两个看似管脚的东西是我用line画出来的,只不过颜色设为黑色,模拟引脚,真正的引脚在黑色线的端头,长度为0.不要管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