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中如何更换选中的多个元件?

楼主(2014-03-27):
orcad原理图设计中,有时需要更换某一种元件中的几个,如何一次更换完成?

网友:
據我知道的,如果是安裝 Capture CIS 版本的可以用 part management 去替換。
如果只有安裝 Capture 版本好像無法一次更换。

用 Replace cache 是將某一種元件庫全部替換成另一個元件庫。
這就要看欲更換元件是不是有跟其他不要更換元件有共用,如果不要更換和要更換的有共用相同元件庫,這個方法就行不通。

楼主:
Capture CIS 版本在 part management 中也不能替換哦

网友:
Part management 中明明就可以一次替換 !

楼主:
我的16.6连Part management都找不到,请明示下,多谢

网友:
先看你安裝的是 capture cis ? 還是 capture ? 有 cis 才有 Part management。
下面是一次換2個元件示範,不僅是value有改變,元件符號也是有差異的(要仔細看)。

楼主:
jacklee_47pn,THK U,我装的新版16。6在XP上,就是没有Part management ,装载WIN7上就有

楼主:
重装ORCAD,OK.

楼主:
你能把电容换成电阻么?如何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把电容换成电阻么?如何换?

你試試看,就會知道發生甚麼情況了。

楼主:
我没有DATABASE的元件库,如何将原理图中的元件加到我自己的DATABASE的元件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