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实现reuse的时候器件编号也reuse吗?

楼主(2014-03-27):
    pads能实现reuse的时候器件编号也reuse吗?

    目前在使用reuse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被reuse的电路器件编号不能被reuse

楼主:
    从PADS2005到PADS9.4 器件编号的位置摆放始终不能实现reuse功能

这个缺陷一直没有解决吗?

网友(2014-06-25):
    我也有这个问题,reuse后很多元件都是乱的,还要手动去调整,也很是浪费时间。楼主有解决方法吗,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