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PIN脚处理

楼主(2014-03-27):
我想问问大家。。
我们在设计线路,运用到IC的时候,有些PIN脚经常会不用,我们都是参考供应商给的参考线路Pull high 或者Pull low对不用的PIN脚进行处理。但是为什么这些PIN脚不用,就要Pull high 或者Pull low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网友A:
求助,S3C2440芯片上没有用到的管脚怎么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73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TKS

网友B:
因为每个pin脚都是由一对CMOS或晶体管互补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每个pin脚都是由一对CMOS或晶体管互补输入输出

你好,你有参考线路吗?可以截图给我看看嘛?我好学习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S3C2440芯片上没有用到的管脚怎么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73
...

版主:
还有个问题,我一直不理解open drain的原理,只是简单知道,在IC PIN处理的时候,看到Open drain的定义的时候,需要Pull high,至于原理就不太清楚了。请帮忙解惑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
还有个问题,我一直不理解open drain的原理,只是简单知道,在IC PIN处理的时候,看到Open drain ...

Open Drain 電路把輸出接在 N 通道 MOS 管的 Drain 端。

  • MOS 管打開時 Drain 端接到地(GND),視為低電平。
  • MOS 管關閉時 Drain 端為高阻抗(Hi-Z or High Impedance),若不加一個上拉電阻(Pull-Up Resistor),另一邊輸入端相當於懸空(Floating),空接對 CMOS 輸入是一個不確定狀態,因為 CMOS 的驅動電流(Driving Current)很小,一點小雜訊就可以打開 CMOS 電路。所以,輸入端有可能看到高電平、也有可能看到是低電平,對於系統控制有不確定的影響。

网友(点评):
狗然是菜鳥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