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4-03-27):
我用DXP和cadence比较熟,可是新公司的原理图是用pads画的,请教怎么把PADS  logic导到DXP或者cadence中设计板子呢?谢谢哈

楼主:
补充:我不想导成DXP或cadence的原理图,怕导原理图会导致网络出问题

网友:
Logic可以直接打开ORCAD原理图,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

网友:
这个有难度,最理想的办法是用POWERLOGIC,转好网络表到PADS文件中,确认无误,再通过导ASC文件,到DXP中进行布局,布线,这样较保险。  2。POWERLOGIC 通过一个中间软件转成ORCAD 文件,再与ALLEGRO对接,进行相应设计。

网友:
楼主的问得不清不楚,回答的两位也是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