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8上装了PADS9.3鼠标中键按着托动放大缩小不起作用,求教

楼主(2014-03-27):
如题在win8上装了pads9.3鼠标中键按着托动放大缩小不起作用,快捷键也是用不了,求方法,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还是XP系统呢!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你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鼠标不支持,鼠标分为很多种的哦

网友:
试试: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set ALL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搞定了

楼主:
鼠标装驱动了,更改设置后解决了放大放小,输入法导致快捷建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