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 bga封装不用的管脚焊盘可以不做吗?

楼主(2014-03-28):
    emmc bga 0.5mm管脚间距,除非埋盲孔或者3mil的线才能走出来,那么是不是可以封装少做几个不用的管脚焊盘呢?这样可以直接走线出来,请问有没有这样做过的?多谢!

网友:
    最好做上去,如果有些焊盘挡住了走线可以删除。其它的焊盘建议保留,因为这样可以使焊接的元件更加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