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PADS中原理图和PCB LAYOUT怎样快速查找元件和网络,谢谢了

楼主(2014-03-28):
我要找根网络或者元件半天找不到

网友A:
找器件:
S U1(查找U1器件)

找网络:
N DM1(查找DM1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器件:
S U1(查找U1器件)

原理图怎样查找网络,N好像不行

网友:
    LAYOUT 我用 SS xx
    LOGIC 我用S xx

网友:
    你在layout中用Tools->DxDesigner…将原理图和PCB关联到一起,然后点击layout中的Net即可在原理图中显示该Net的位置^^^

楼主:
    原理图中找网络好像没有什么方法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中找网络好像没有什么方法找

    用 S 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