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板的一个设计问题,求解

楼主(2014-03-28):
一般情况软板设计表层都会采用网格状铺铜处理,那内部的参考层是否也可以用网格铜处理呢?会影响参考面吗?如果可以采用,那用多大的规格合适呢.

网友A:
你用的是AD还是PADS啊,网格和实心的铺铜只是显示效果看起来不一样而以,还有就是实心的铺铜数据量会比较大。至于用多大规格,和你的表层一样也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AD还是PADS啊,网格和实心的铺铜只是显示效果看起来不一样而以,还有就是实心的铺铜数据量会比较大 ...

软件设计用的实心和网络铜 最后加工出来的实物效果一样吗?

网友A:
一样的。不会因为设计时是网格然后做出来就变成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不会因为设计时是网格然后做出来就变成网格。

xiexie

网友B:
4楼误导人

网格和实心做出来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误导人

网格和实心做出来是不一样的

给点建议呗。本人没见过实物。想了解下。如果不一样是否对信号的参考平面有影响.

网友:
网格和实铜完全两样的,用处也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点建议呗。本人没见过实物。想了解下。如果不一样是否对信号的参考平面有影响.

软板,特别是需要弯折的,建议用网格的,这样不会因为铺铜造成柔软度不够。网格状铺铜对地参考基本无不良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板,特别是需要弯折的,建议用网格的,这样不会因为铺铜造成柔软度不够。网格状铺铜对地参考基本无不良 ...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