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请教有什么办法没有?

楼主(2014-03-28):
我做三极管做一个触摸按键,去控制单片机高低电平触发,用DC直流电源一直没问题,可一换上电池就不行行了,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各位,有用过的办法吗?

网友:
估计是地的问题,你用DC电源,相当于跟大地有连接,用电池,没有了连接,当你去触摸时,人体相当于一个电阻,一端已经断开了,你可能试一下,用电池时,把GND与大地连接试一下

楼主:
机壳是ABS胶件,完全与大地隔开的,怎么连到大地去,没办法啊!

网友(点评):
可能導到電池負端就可以,DC 電源因為來自 AC 高壓,所以要接大地才有迴路。^_^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壳是ABS胶件,完全与大地隔开的,怎么连到大地去,没办法啊!

把觸控點和電池負端地設計成一個按鍵,中間用一個小縫隙隔開,讓使用者按壓縫隙時同時接觸兩邊。

僅提供一個建議,不確定是否奏效!

网友:
參考  http://content.saihs.edu.tw/contentbook/bep2/U1/04/e/e1.htm

网友:
這是書上找來的 双稳态多谐振荡器 (bistable multivibrator) 也是利用單一触摸按键原理。

黄金狗好厉害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你的电池够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