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4-03-28):
PCB导出DXF后,某个元件上显示尺寸标注.应该是做封装时显示出来的标注没有取消,怎样让其不显示出来.附图.

网友A:
    在封装里删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封装里删掉就好

    问题是编辑封装时看不到那个尺寸标注,PCB图里也看不到,只有导出DXF时才有.

网友B:
    封装里面不显示吧,编辑封装的时候打开颜色设置,把层全部打开看看在哪一层,删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里面不显示吧,编辑封装的时候打开颜色设置,把层全部打开看看在哪一层,删掉就OK了

发现了问题,放标注时不要设为所有层,放其它层就可以看到,能看到就可以删除,

网友C:
    在所有層,是每一層都看得到啊! 不是嗎?
    Drill Drawing 就只有這一層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所有層,是每一層都看得到啊! 不是嗎?
    Drill Drawing 就只有這一層看得到

    错,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你试试吧.

是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