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swap 如何在ConceptHDL中定义

楼主(2014-03-29):
弱问下,如何定义conceptHDL/DEHDL原理图symbol的pin swap属性,使得可以在allegro中直接交换,方便布线呢?

网友(2022-10-19):
弱弱的回答一下:
ConceptHDL中使用SWAP PIN功能,只能在元器件symbol中做修改;
在库文件中找到chips.prt文件,在想要交换的pin属性中增加:PIN_GROUP属性,并赋值,例如1;
在body实体中增加:SWAP_INFO='(S1+S2)';
使用修改后的symbol文件画原理图,再导出网表到brd中,就可以使用SWAP PIN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