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彩条

楼主(2014-03-29):
小弟遇到SENSOR在某种情况下有彩条问题,大哥们看看有没解决方案。
视频:http://url.cn/QCoMej

网友:
测测信号质量,查一下软件吧。

网友A:
什么sensor?CCDor COMS?

网友:
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sensor?CCDor COMS?

coms的

网友(2014-05-13):
推荐几款给COMS供电的 芯片,可以吗?

网友:
可以查下电源,CLK是不是对数据线有干扰,感觉像是软件问题

楼主(2014-09-18):
好吧,这个是SENSOR的设计缺陷,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找原厂吧,他们有解决方案。

网友:
固定在这个地方?你还是找厂家把看看怎么说

网友:
如果是OV的sensor将SENSOR旋转180度就OK了。

网友:
    这是哪里?环境不错

网友:
    估计是OV2710,一般在逆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此情况,只有把芯片旋转180度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