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生成坐标文件

楼主(2014-03-29):
各位大侠:

        如何将生成的gerber文件生成SMT坐标文件啊?之前一直是用pads生成坐标文件,可此次是5X6拼板,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生成SMT坐标文件,谢谢了

网友:
你在PADS里面找到输出菜单 找第十七项就可以了

网友:
通常也是從 PADS 轉,只提供廠商 單片 SMT 座標,連片廠商會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