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对DXDesigner比较熟悉求指点

楼主(2014-03-30):
    20金币

在刚刚在XILINX的官网上面下载了一个DXDesigner,但感觉无法打开,求教各位帮帮看看附件是否能够打开

网友A:
    你这个附件应该是包括了原理图中的很多种库,但没有原理图!

楼主:
    有兄弟恩能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附件应该是包括了原理图中的很多种库,但没有原理图!

可以打开这些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附件应该是包括了原理图中的很多种库,但没有原理图!

那SCH里面的不是原理图吗

网友A:
    我查看一了下文件,sch里面的好像是关于原理图图框之类的symbol吧,,里面没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一了下文件,sch里面的好像是关于原理图图框之类的symbol吧,,里面没有原理图

SCH里面的怎么打开呢 我始终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arch_rep.txt这个文件,里面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库文件!
如果原理图的话可以看wir目录里的,,,感觉是用其它的mentor flow去打开,你可以看viewdraw.ini里的版本是相当的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arch_rep.txt这个文件,里面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库文件!
如果原理图的话可以看wir目录里的,, ...

    恩  估计也是很老的版本了   哎打不开就只有自己一页一页画  痛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arch_rep.txt这个文件,里面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库文件!
如果原理图的话可以看wir目录里的,, ...

兄弟请问一下DXD的原理图怎么转换成orcad或者logic的呢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知道,,之前 Mentor出过各种转换,比如和pads的互转,但不太清楚转orcad可否!

网友:
    上传完整附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