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3-30):
PCB布线的线宽与此线的阻抗有什么关系?
线距与此线的阻抗又有什么关系?
绝缘系数与此线的阻抗又有什么关系?
布线阻抗的影响,如何与系统的稳定性、系统的信号发生作用的?
哪个layout DX可以帮解答疑惑,不胜感激1

网友:
去信号完整性版块找找相关资料,你这些都是基础

网友:
随便搜索一下走线阻抗计算公式,里面都讲的很清楚的各个参数的意思和影响

网友:
单端信号:阻抗和线宽、铜厚、介电常数、绿油厚度、信号线到参考面的距离有关系
差分信号:阻抗和线宽、铜厚、间距、介电常数、绿油厚度、信号线到参考面的距离有关系

网友:
ED365实验室的tool里看公式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