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在WIN8上安装问题

楼主(2014-03-30):
pads9.5在WIN8上安装后,破解已成功,原理图,自动布线软件可以正常打开,但是打开PCB设计软件有问题,提示窗口如下,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问题,求解,谢谢

楼主:
说明一下,我用的操作系统:WIN8 64位系统,等待高手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我用的操作系统:WIN8 64位系统,等待高手解决,万分感谢!!

我的也是win8的系统,安装pads 9.5可以正常安装,只是在sch里面的tool->options菜单里面会出现字符重叠的情况,其他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