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G2005时出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3-31):
安装最后出现下面的问题,如图1-4

网友A:
WIN7下么?
直接从安装目录拖相应的程序快捷键出来可以勉强使用。DC EXP都能用,lib的不行
2005还是装xp上吧 win7要7.X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下么?
直接从安装目录拖相应的程序快捷键出来可以勉强使用。DC EXP都能用,lib的不行
2005还是装xp ...

恩,是win7,我试试

网友(2020-08-01):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楼主咋解决的,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