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如何选择相同线宽的所有走线?

楼主(2014-03-31):
有一块布好线的PCB中,如何一次性选择相同线宽的走线.

网友A:
在菜单edit下选Find,在Find by里选Line Width,Line Type下选Trace,然后在Line Width下选择你想要的线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菜单edit下选Find,在Find by里选Line Width,Line Type下选Trace,然后在Line Width下选择你想要的线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