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30MHZ的调幅电磁场?

楼主(2014-03-31):
怎么测量30MHZ的调幅电磁场?电场、磁场、功率密度

网友:
首先,你是需要定性检测还是需要定量检测?
" n9 j/ ]6 V" m# S, R1、如果是定性检测,你只需要使用一个频谱仪+天线,就可以看到载波和调制波的能量大小,可以定性的判断你发射信号的大小;& }4 g) m3 B- Q2 {
2、如果是定量检测的话,那就复杂很多,首先需要把发射机和天线放在在一个密闭的暗室中,然后通过一个定标天线+频谱仪(最好用专业的场强测试仪)来定量检测空间场强大小。

楼主:
要定量检测,一定要在暗示中吗,实验室没有暗室。定标天线可以自己做吗,或者可以买的吧,可以说详细一点吗。万分感谢!!!

楼主:
应该是定量测量,要测出场强大小。测载波发射能量。发射端全向和定向天线有什么区别吗,如果用的是波导呢或者horn antenna呢?有没有一种用探头想测量空间中任一点的场强都行的吧,还有一点就是怎么测量功率密度呢。目前有的设备Agilent的功率计和网分、频谱、阻抗分析仪一体的4395A。没有暗室。需要的是微波暗室还是电波暗室。

楼主:
wqphy,您好,能否加下Q:1789633839向您请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