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忙仿真一下吗

楼主(2014-03-31):
哪位能帮忙仿真一下吗,我要做一个输出25k 正弦波的电路,我用手上的LM386做出来,怎么输出方波了,哪位能帮我仿真一下,改一下参数吗

网友:
    orcad中没有lm386,仿真不好做

网友A:
    沒有實際的仿真圖,不知道是不是有劃錯原理圖還是接錯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實際的仿真圖,不知道是不是有劃錯原理圖還是接錯線?

我按图示接出来的波形怎么成方波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图示接出来的波形怎么成方波了,是什么原因?

沒有你畫的圖,沒有仿真文件,誰知道錯誤發生在那兒?  更不知道你是用何種仿真軟件?

网友(点评):
黃金獵狗發飆啦!@_@

网友:
    查看了 LM386 DATASHEET 裡面有一個 Low Distortion Power Wienbridge Oscillator 原理圖,裡面說了是 1KHZ 輸出。

    而你的電路圖是有問題的:
    (1)有標示 R4 12歐姆,但沒看見符號。
(2)R3 的 10K 和 不知編號的 1K 是怎麼來的? 也沒交代清楚。
    (3)搜索了網絡上的資料,根本也沒有這樣的電阻值。反倒是在 1K 位置上很多是用H表示。

    如果只要25KHz正弦波輸出,應該還有很多種電路可以選擇,不必一定要用這樣的電路。
    不知道你為什麼一定 25KHz 正弦波輸出? 已經不在人耳可聽見範圍了,如果是要作驅蚊器或驅鼠器,用方波也是可以的,反正是噪音用來驅趕動物的。

网友(点评):
狗大息怒,這小孩我帶回去教一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