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LOGO添加法

楼主(2014-03-31):
    在画PCB的时候经常要在PCB上放上自己公司的LOGO,或是自己的个性签名。。。
    目前通用的做法基本都是如下:
    1、首先你要把你的图像转成单色的位图(BMP格式),
2、然后用  bmp2asc  这个小软件,把单色图转换成一根根的细线组成的图案
    3、最后再导入到PCB里去。
但是这样做有个问题:
    很难控制LOGO的大小!!!
我们想随时随地的添加LOGO,并且随意控制其大小,是不是要一次次的转换?
    ********************华丽丽的分割线******************************
    正文拉开序幕:

这种方法的精髓就俩字:“字体”

    没错,就是把LOGO等图案做成字体,然后在PCB里面选择我们自己设计的字体,然后想怎么改大小就怎么改大小,想怎么变换就怎么变换,是不是很简单啊?
    以下开始教程:
    1、 首先,你需要有字体设计软件:Font Creator (帮你设计字体,支持图案矢量编辑)
         为了方便大家,我在帖子后面会提供有一个简版给大家,由于我们用到的功能很简单,简版就够了。
2、打开字体设计软件 Font Creator ,新建一个字体
    设置项默认就好了。如下图

    3、新建字体完成后,会出来所有可用按键画面

    4、双击你想使用的快捷键,弹出矢量编辑画面

5、在此界面下,你需要找到你的图案去粘贴。我用的是QQ截图,然后右键粘贴。软件会自动转换为单色位图

    6、粘贴好图案后,还可以随意调整图案初始大小。此步就相当于一个基本字体一样,关系到你在PCB里的LOGO的字体大小骤关系到

    7、保存字体。默认格式就好。
8、将保存的字体文件添加到系统字体里,具体操作是:将刚才的字体文件复制进  C:\WINDOWS\Fonts  里。
        系统会出来进度条显示你字体添加成功。

    剩下就是在PCB设计软件里进行操作了。
    那就简单了,直接添文本TEXT
输入刚才的LOGO对应的快捷键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们都懂得。
    字体该怎么玩咯。
相信大家比我都会玩。。
哈哈。

一个字体里你可以设置很多个图案喔,不同的快捷键就是了。重复4-6的步骤就好了。

到此结束了。

愿大家的板子更个性,画的更开心。

    5.17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936, 下载积分: 威望 -5

    字体创建软件

网友:
    试试先再说!!!!!!!!!!

网友:
    是不是喔,我下载的时候怎么把电脑都跑死了。

网友:
    老师,我新的字体,在PADS里面不能选择,已添加到系统盘字体文件夹,重启过电脑。E:\照片\字体文件夹.jpg  E:\照片\不能选择字体.jpg不能选择字体意思是指找不到指定的字体选项。有空帮我分析下没?

网友:
    同样是找不到字体

楼主:
如图,字体命名为LOGO英文字母。我这边在另一台机上测试如图,字体的名称不显示(显示空白),但是可以选择。
我把字体名字命名为数字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谢谢老师指点,已经成功试验。

网友:
    必须顶起啊这个

网友A:
    设计好图形后,请问在哪里设置快捷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好图形后,请问在哪里设置快捷键呢?

    设计字体的时候不是有选快捷键吗?比如A、B、C、D等……
在layout里选择字体,输入设置的快捷键就有啊

网友B:
    在PCB里怎么找不到自己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CB里怎么找不到自己的字体

字体存为数字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CB里怎么找不到自己的字体

字体存为文字找到了(为空白)图形变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里怎么找不到自己的字体

看9L说明

网友(2014-12-29):
引用 楼主:
    看9L说明

你应该是在XP下完成的吗?我在Win7 64位下试过出现如楼上找不到情况。

网友:
    发现问题了:
    新建PCB文件,按LZ的方法OK。但已经存在的文件则无法找到相应的字体。
对比两个文件,字体的种类区别巨大:存在的文件只有约70种字体;新建文件则有超过200种字体。

网友:
    学习到了。楼主是好人啊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文本译码设置问题:
工具-->选项-->全局-->常规-->文本译码选“Western European”就OK了。
谢谢LZ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文本译码设置问题:
工具-->选项-->全局-->常规-->文本译码选“Western European”就 ...

    哇,我才看到,你就把问题解决了。。这种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都是LZ这样的无私精神及贡献才使得这里百花争艳

网友:
    感谢分享!马克一记

网友:
    如同9楼那样选择,还是在pads中找不到

网友:
    学习了!尝试了论坛里大家的各种设置方法还是没有找到字体!

网友:
    顶起。好东西。可以用。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太强了

网友:
    多谢LZ的无私贡献,

网友(2019-08-20):
    威望值不足,无法下载。继续努力ing。。。

网友:
    没有快捷键设置呢?字体能找到,但是用默认的$0001提不出来呢?楼主大大还在吗?有大侠指点一下吧。谢谢咯。

网友:
    没威望,下不了

网友:
    确实好用,神器,只是图片会有些变形,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