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ENTOR EE_DX的中心库如何创建复合和分割的Symbol?

楼主(2014-03-31):
mentor EE_DX的中心库如何创建:
1.一个Symbol包括几个相同的LOGIC的复合Symbol?
2.一个Symbol分割成几个部分的分割Symbol?
请大虾赐教,谢谢!
最好能编写一个电子教程上传!

网友A:
第1个我已经不太用,统一做全部gate的完整symbol,所以记不太清楚了,

第2个,蛮简单的,举例说有CPU分为4部分,Symbol名称分别是CPU1,CPU2,CPU3,CPU4,要在归属于同一个器件的所有symbol的Pcb Properties中分别添加Hetero属性(下拉菜单现成的),Value里需要囊括全体symbol,具体到例子,就填写(CPU1),(CPU2),(CPU3),(CPU4),之后在Part的对应中,逐一加入所有symbol并建立对应关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个我已经不太用,统一做全部gate的完整symbol,所以记不太清楚了,

第2个,蛮简单的,举例说有CPU ...

谢谢你的回复!
关于:一个Symbol包括几个相同的LOGIC的复合Symbol,
主要是在画原理图比较直观和画原理图方便美观,尤其是运放!

网友(2014-08-03):
向导器加Excel 表格,同concept  hdl软件一个方式,太牛了,

网友:
Hetero属性 的真实 效果是什么?怎么我不加这个可以?
我想知道没这个属性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