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接保护

楼主(2014-04-01):
请教下各位平常一般用什么元件做防反接保护(逆接保护)?我见过的有二极管、MOS管和继电器!要是电流大于5A的用什么元件好?

网友A:
直接用連接器的結構去防止相反插入。

网友:
用MOS吧,更可靠些。个人愚见!

网友:
二楼最有效,人工插接总会犯错,这种就不会,你见过插电饭煲插座三个脚这种会弄错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連接器的結構去防止相反插入。

狗然素瘋狗界的神犬。

网友(点评):
愛因斯坦說:「專家還不是訓練有素的狗?」 >_<|||

网友(点评):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tudent ac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and a lively feeling for values. He must acquire a vivi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and of the morally good.

网友(点评):
Otherwise he—-with his specialized knowledge—-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well-trained dog than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然素瘋狗界的神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然素瘋狗界的神犬。

super dog的资料总是那么全,那么经典。就是全是英文,看起来比较费时间

楼主:
抱歉这段有点忙, 一直没上来!
感谢大家的回复,连接器防反是不错的。但客人要求在连接器防反失效后,电路还要能防反!功率小还好一个二极管就行,但功率大的就比较难搞,会带来发热等问题!继电器又成本较高,寿命有限、体积又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