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nlib.dll文件

楼主(2014-04-01):
今天allegro打不开了,提示缺失求cnlib.dll文件。麻烦大家给一个。谢谢!

网友A:
    我猜你肯定不止缺少这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肯定不止缺少这一个文件

果然不行啊 !又要重装

网友:
    一般是环境变量有问题才提示缺少.DLL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不行啊 !又要重装

    把TOOLS整个文件夹复制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