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扇出问题

楼主(2014-04-01):
根据书的的扇出方式后成这样了,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Fanout Length调小一点,还有原点设置在BGA的某个PIN上,栅格数值=PP距离/4,例 如:31.5Mil的BGA/4=7.875mil

楼主:
栅格是在LAYOUT里面设置吗?router里面没有找到栅格选项,请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注意过孔的大小和安全间距!!!

楼主:
jimmy你好,看来您的视频教程跟书籍设置一样但BGA扇出来的完全不同,是软件哪个地方还要设置吗?现在上PCB文件,麻烦您百忙中抽空帮我看看,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