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DNS文件转换成Mentor DXD文件啊

楼主(2014-04-01):
如题

网友A:
mentor好像提供了这样的工具的,你在它官网找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好像提供了这样的工具的,你在它官网找一下看看

没找到诶,亲!

网友:
直接在DXD里面新建一个工程,然后FILE-->IMPORT 选ORCAD格式即可。目前只支持到16.2版本的,16.3的需要在ORCAD里打开然后另存为16.2版本的。

不过导入进来后要走EE的流程基本没有价值了,或者说你要处理导入的数据到能正确的走EE流程要花的时间和你自己直接在DXD里自己画一遍差不多。主要是ORCAD里面没有PART这个概念,导入到DXD里面的PART属性都是ORCAD里面的库的那个属性,这个每个元件都给他校正过来很繁复!

还有ORCAD里面的符号比如同是一个电阻都有N种表示方法,这个到了EE里面就变得非常繁复了,你要每个符号都的给他对应一个正确的PART!而且在DXD里面还不能替换原来的符号,要不连接关系就混乱了。所以直接导入然后处理要的时间和你自己在DXD里重新画一遍差不多了的。

目前我是把ORCAD的DSN元件的符号导入进来,这个如果元件引脚多的话还是比自己画省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