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一个-5V电压的输出?

楼主(2014-04-01):
由于用了需要负电压的relay,就遇到问题,目前的线路中有+12V,+5V电压
如何得到-5V的电压呢,找到一个LM337,发现输入也是要负的电压才可以。
大神们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网友A:
條件不足。  output curren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條件不足。  output current =?

Output current不大,只要100mA以内。

网友A:
CAT661 、LM2660、mc340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661 、LM2660、mc34063、.......

感激不尽,果断去找datasheet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661 、LM2660、mc34063、.......

能帮忙看出来 ,LMC7660支持多大的输出电流吗?我看到这个datasheet没有找到很明显的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L7660

能问下ICL7660支持多大的输出电流吗?datasheet里面似乎看不太出来很明显的标示

网友:
第4頁有附載曲線圖,推估不超過50mA。

网友:
    没看到有说电流的,我是用于运放负电压的,需要的电流比较小,你可以接上实际电路试下,只要不发烫,电压也不下降就ok了

网友A:
    圖片在這裡,建議 I out 不要超過 10mA,否則 Vo 壓降會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在這裡,建議 I out 不要超過 10mA,否則 Vo 壓降會過大。

看来这颗果然不适用,电压会掉的厉害。
感激jacklee的插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片在這裡,建議 I out 不要超過 10mA,否則 Vo 壓降會過大。

狗爷就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点评):
還沒有狗版主萬分之一。感謝在狗版主調教下成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片在這裡,建議 I out 不要超過 10mA,否則 Vo 壓降會過大。

    狗狗家族中的黄金猎犬就是阁下囖!
久仰~!

网友(点评):
我就是被狗版主稱呼為〝黃金獵犬〞。不知道<兔子>先生有何指教??

网友(点评):
忘記了你不叫〝兔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片在這裡,建議 I out 不要超過 10mA,否則 Vo 壓降會過大。

额……木有事情,跟大神打个招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