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大家在回复板厂工程咨询时都会有什么问题需要回复呀

楼主(2014-04-01):
    想了解大家在回复板厂工程咨询时都会有什么问题需要回复呀

网友:
    线宽,阻焊,丝印,铜厚,板厚,阻抗,螺丝孔,拼板,工艺边,开路,短路

楼主:
    最小线宽是0.1mm,铜厚1盎司,板厚1mm这个绝大板厂都能做到,会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
    你这线宽也太细了,不行

楼主:
    平板电脑主板走线比较密集  一般都是0.1mm

网友:
    一般板厂只能做到4mil>0.1mm。

网友:
    多层板一般就是叠层、阻抗的问题,其他就是生产工艺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发板就将阻焊,丝印,铜厚,板厚,阻抗,拼板,工艺边等要求好,板厂就不会再问了

网友:
    把板厂的制程能力打过来 设计上遵循  就可以了   毕竟设计要经过生产验证和批量的 哪些只能打样不能量产的PCB,产品是不能拓展到广阔的市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