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让所有丝印自动移动到器件中心呢

楼主(2014-04-01):
RT,每次搞项目都要花几十分钟去摆丝印。。。

网友:
做封装就放在中间不就行了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php?vid=eda365skill
用论坛上的skill 就可以,安装简单,操作方便!试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php?vid=eda365skill
用论坛上的skill 就可以,安装简单,操作方便!试 ...

请问有没有离线认证这个软件的方法,因为公司的办公电脑为了安全都不能连外网,需要什么资料都是用U盘到公用机器拷,我装了这个软件后认证不了。。。。

网友:
    那只能自己重新下个skill.论坛里有,
    要不就去www.allegro-skill.com里下,有说明安装方法,

网友:
    你可以能连外网的机器上安装allegro,然后在那太机器上申请license。将那个老长的数字串复制到你工作的电脑上就可以了。

网友:
    小工具里有命令一点就直接把丝印调到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