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隐藏后,如何重新现实?

楼主(2014-04-01):
    在有一些layout时,部分BGA的引脚没有定义网络,但线拉不出来,会将部分没定义的引脚隐藏掉。如下图顺序1---2---3所示。
如果我现在想要将这种隐藏掉的引脚重新显示,该如何操作?或者说这样的操作是错误的,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处理这种问题?

网友:
    隐了 就不知道怎么显示出来了~~~~

楼主:
    知道了,今天上班来有同事找到方法了。

网友A:
    楼主,我想知道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知道怎么操作的

不要选择元件编辑封装,随便选择一个引脚,进入属性里面去,如图所示。
    里面有所有(NP),和90(NP),这个90脚就是隐藏的管脚,给它的封装大小输入数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