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如何在焊盘上均匀打过孔?

楼主(2014-04-02):
请教大神们在焊盘上均匀打过孔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啊, 求高手指点, 多谢!

网友A:
    按显示栅格和设置栅格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显示栅格和设置栅格放吧。

只能一个一个放? 没有快捷办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一片,然后把不合规矩的删掉···慢可能慢点,但是至少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