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切换规则的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14-04-02):
    请问在pads router里面如何设置自动变换线宽和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快捷切换线段的宽度,从BGA第二排引脚里面走线出来到BGA外面来,线自动变宽!这个功能是存在的但我不会弄请高人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Jimmy的书里面说的是图中的:允许导线缩劲勾上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样的效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