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mentor中做过光学定位孔的吗?

楼主(2014-04-02):
要做光学定位孔,但以前沒做过,不知道cell和padstack怎么做?

网友:
    应该差不多的。。别学这用的 公司 太少了。。大家都别学。放弃它

网友A:
    Padstack和用LP Wizard做BGA附带的一样,尺寸按需改动就是,Symbol和安装孔一样简单,Cell组合不用啰嗦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tack和用LP Wizard做BGA附带的一样,尺寸按需改动就是,Symbol和安装孔一样简单,Cell组合不用啰嗦了, ...

就是不知道Cell的组合啊,您就再啰嗦一下吧

网友:
    啊? 呵呵……

Symbol只做一个pin,新建Cell,place pin时,只用一个Pad(如果你用LP Wizard做过BGA的cell,应该能在Padstack Editor里找到Fiducial,稍加改动就能用了),必要的outline放好,就行了,别的说不出什么啦。

网友B:
    就是做一个光点呗,同一个测试点,只是阻焊层大一些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做一个光点呗,同一个测试点,只是阻焊层大一些就可以了呀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做一个光点呗,同一个测试点,只是阻焊层大一些就可以了呀

就是一直想不明白,如果跟测试点一样做的话,要选择一个通孔,但是有通孔的话,那板上不就是有孔了吗?但光学定位孔应该是实心的啊

网友C:
1.在Padstack Edit编辑界面,按工艺创建PAD,创建Padstack时,Type下拉框选Fiducial。
2.在创建Cell时,所有的引脚放置后,在Cell Edit编辑界面,选Place/Fiducial放置MARK。现以TSSOP8为例(没有其它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Padstack Edit编辑界面,按工艺创建PAD,创建Padstack时,Type下拉框选Fiducial。
    2.在创建Cell时,所 ...

    很专业,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