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无法删除重复的走线

楼主(2014-04-02):
在用router 时有时候发现重新走一条线段时原来那条线段不自动消失(形成闭环),同时按下退格键也无法删除走线了。有时候关了pads重新打开会好,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呢,用的是PADS9.5

楼主:
    有时候想按退格键删除线段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Unexpected end of text

网友A:
    是不是给走线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给走线保护了?

    没有加保护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么,是破解得不好么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9.3版本的,你看看是这个Allow loops  when reRouter  选项勾上了没?

网友(2014-10-10):
    如果没加保护的话,可能是软件异常

网友(2015-01-28):
    PADS9.5.1,没有加保护,同样的问题。

网友:
    那个allow loop when rerouter的选项勾上就是允许闭环吧?无法删除走线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闭环allow loop when rerouter选与不选均无效,无法删除走线没办法!

网友:
    可能是PCB坏了,重新找了一个PCB打开就行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又不是猜灯谜。可以将PCB文件上传,方便网友纠错。

网友:
切Layout是不是可以解决?9.5两个切换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