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羸弱新人求推倒。。。

楼主(2014-04-02):
尝试用hyperlynx软件仿真allegro板CLK波形,原理如下
hyperlynx中是这样的连接
然后U30输出到FPGA U4
想仿真到达U4管脚的波形,U4,U30的模型都是厂家提供的,晶振的模型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5-01-11):
初学者同样求教这个问题,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hyperlynx还没有到这种强大,晶振在此就不要想仿真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