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入第三方网表失败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4-04-02):
今天准备将做好的原理图导入到allegro中,因为使用第三方工具分组bus,设置rul等工作,故不能直接从orcad到allegro,但是导入到时候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使用16.5导入,所有的零件都出现
$PACKAGES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1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CAPC1005_IS0402Q'.
-------------------------------------------------------------------------------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2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CAPC1005_IS0402Q'.
-------------------------------------------------------------------------------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3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CAPC1005_IS0402Q'.
-------------------------------------------------------------------------------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4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CAPC1005_IS0402Q'.

类似的错误,其实在library中已经设置好了路径的,其后的net据log现实成功导入了的:
$NETS
'3218_E0_RXD0';  U2542.14 R3249.2
'3218_E0_RXD1';  U2542.11 R3250.2
'3218_E0_RXD2';  U2542.10 R3252.2
'3218_E0_RXD3';  U2542.9 R3251.2
'3218_E0_RXD4';  U2542.8 R3253.2
'3218_E0_RXD5';  U2542.2 R3254.2
'3218_E0_RXD6';  U2542.1 R3255.2
'3218_E0_RXD7';  U2542.128 R3256.2…………后边列出来所有的net,

但是,如果用16.6使用相同的库路径来导入这个网表,却是相反的结果,零件基本上都能导入(有几颗零件还没有建),但是后面的net却不能导入,如下

$PACKAGES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1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2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3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4
…………………………
.
.
.
.
.

$NETS
'3218_E0_RXD0';  U2542.14 R3249.2
                         ^
ERROR(SPMHNI-113): Expected ';' , found an illegal character, line ignored.
-------------------------------------------------------------------------------
'3218_E0_RXD1';  U2542.11 R3250.2

Wed Apr 02 19:01:28 2014                                Page    54

ERROR(SPMHNI-113): Expected ';' , found an illegal character, line ignored.
-------------------------------------------------------------------------------
'3218_E0_RXD2';  U2542.10 R3252.2
                         ^
ERROR(SPMHNI-113): Expected ';' , found an illegal character, line ignored.
-------------------------------------------------------------------------------
'3218_E0_RXD3';  U2542.9 R3251.2
………………………………

.
.
.
.
.

不知道哪位仁兄可知道怎么解这个问题?

网表和library见附件

46.8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威望 -5

netlist

2.98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威望 -5

librariy

网友A:
用16.6导入后报错,其中有一个是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STWRT_8188P_BX1X'.但你封装库里面更不找不到STWRT_8188P_BX1X.dra文件,类似这种提示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STWRT_8188P_BX1X'的错误是因为你建封装保存的时候没有创建器件的device文件,也就是器件以器件封装名命名的.TXT文件。打开相应封装器件后重新保存后执行file->Creat device,然后关闭文件,再重新导入网表就不会报这个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6导入后报错,其中有一个是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STWRT_8188P_BX1X'.但你封装库里面更不找不 ...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allegro导入的时候,会将所有的都检查一遍的,上面元件的错误和下面net的错误应该不具有联系吧。因为使用16.5导入,下面的net就不会报错。anyway,我明天把所有的元件都创建完毕再看看会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allegro导入的时候,会将所有的都检查一遍的,上面元件的错误和下面net的错误 ...

我刚才导入之后还有另一个报错是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xxx的,我找到XXX.dra文件后重新保存后创建device文件再重新导入就没报那个的错了

我说的这个是解决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xxx这个错误的,与你后面网络报错并不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导入之后还有另一个报错是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xxx的,我找到XXX.dra文件后重新保存后创 ...

我用16.6导入,前面的Cannot find device file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后面的net报错,而使用16.5导入,出Cannot find device file,但是后面的net却可以顺利通过。这才是关键问题,两个版本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还是有bug?

不知道阁下是不是说的在16.6里的情况?

网友B:
    同意2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的意见!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说到二楼的意见,我这里还有奇怪的问题。使用16.5打开dra文件然后create——device file,居然不会生成txt文件,但是用16.6却可以生成txt,当然,都是crack版本,是不是破解出了问题?不过我在几台机子上都试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16.5  可以产生device file。汇报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5  可以产生device file。汇报完毕。

不得吧请问仁兄应该也是使用putkey那个工具crack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导入之后还有另一个报错是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xxx的,我找到XXX.dra文件后重新保存后创 ...

下面net error的第一个就是
$NETS
'3218_E0_RXD0';  U2542.14 R3249.2
                         ^
ERROR(SPMHNI-113): Expected ';' , found an illegal character, line ignored.

我仔细检查了这两颗元件,都是在上面的symbol里导入了,的txt文件里也没有发现非法字符。话说这两颗都是从之前的brd里导出来的呀,也不会出现非法字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报非法字符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5  可以产生device file。汇报完毕。

能不能请你帮我试试导入那个net会不会报下面这样的错误,因为我这个电脑上的create device有问题,所有我怀疑可能识别txt也有问题。十分感谢
$PACKAGES
CAPC1005_IS0402Q! CAPC1005_IS0402Q; C2771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CAPC1005_IS0402Q'.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net error的第一个就是
$NETS
'3218_E0_RXD0';  U2542.14 R3249.2

    你的封装命名有没有非法字符呢,比如小数点之类,把你完整的封装库发上来,今晚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封装命名有没有非法字符呢,比如小数点之类,把你完整的封装库发上来,今晚回去试试看

    偶然发现在16.6中netin时,不勾选语法检查(syntax check only),直接导入,使能够成功的,但是,我在第三方工具里定义的bus和diff pair 属性会丢失,而在16.5中还是报can not find device for……的错误,郁闷呀
有没有希望哪位仁兄能帮我试试在16.5中行不行,最后能够没啥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然发现在16.6中netin时,不勾选语法检查(syntax check only),直接导入,使能够成功的,但是,我在第三 ...

    试了,可以成功导入了,16.6和16.5导入情况都一模一样,附件分别是16.6和16.5导入后的设计文件。

但还有6个器件不能放出来,是由于封装问题。IR3846_PIN1这个异形焊盘你是直接做成Shape Symbol的,你要直接做成Symbol才能导入吧,另外THRD0_9P这个封装你库里面缺少。

你这个网表示用上面转出来的,为什么没有器件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得吧请问仁兄应该也是使用putkey那个工具crack的啥?

是的 pubkey crac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可以成功导入了,16.6和16.5导入情况都一模一样,附件分别是16.6和16.5导入后的设计文件。

但 ...

thans very much!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我机子上的16.5安装crack出了问题,准备今天重装一次打好所有的补丁再破解。至于那几个器件,我昨天下午才火急火燎的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可以成功导入了,16.6和16.5导入情况都一模一样,附件分别是16.6和16.5导入后的设计文件。

但 ...

上午又把16.5重新装了一遍,打上52号补丁,还是那样样子,找不到元件。也不能creative symbol txt文件,难道因为我是64位系统,破解不是很彻底?请问一下阁下是在64为位系统下操作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又把16.5重新装了一遍,打上52号补丁,还是那样样子,找不到元件。也不能creative symbol txt文件, ...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旗舰版的,但我装的16.6的,那个16.5的是昨晚在同事电脑上试的,他的是WIN7 32位旗舰版的,他直接在网上下载安装的,并没有打补丁,但工具栏有些不见了,就拿铜箔那个工具栏来说,只有一个删除孤铜的图标而已,其它修铜的图标都不见了,估计是没打补丁的原因吧,我上个月装了16.5的也是那样,后来就被我卸掉了,装了个16.6的,也是最近才装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D:
看了一下确实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确实有点复杂!

你是说问题负责,还是网表负责?

网友(2014-05-03):
唉,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呢,刚学,结果连导入都不能

网友E(2015-09-25):
    ad网表转换成allegro识别网表格式的软件是什么,麻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网表转换成allegro识别网表格式的软件是什么,麻烦分享一下

使用mentor的PADS做中间转换